直径为5mm的圆柱销两端各配孔的公差选择

楼主(2013-01-05):
直径为5mm的圆柱销,一端与孔过盈配合,一端与另一孔间隙配合,那么二孔的公差如何给定?

网友:
F/K差不多吧

网友:
以前公司是H7/p6 H7/g6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没看清 你貌似基轴制。那就看你们公司的制度经验吧

网友A:
大哥,希望你养成查手册的习惯,而且,圆柱销有好几种,公差是不一样的,看选什么样的销了。铰刀也好几种呢。孔的公差选的不好也很难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希望你养成查手册的习惯,而且,圆柱销有好几种,公差是不一样的,看选什么样的销了。铰刀也好几种呢 ...

直径5,公差m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