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拧开的螺纹设计,请教

楼主(2013-01-05):
防拧开的螺纹设计,两件通过螺纹连接,但拧开时要到某一个角度才能拧开。

帮忙啊,想不出来。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学习一下有的药品的瓶盖  在一定位置弄上键槽或者花键似的东西  别的方向光滑  打滑

网友:
你是设计螺母啊,还是设备是需要用的,这个区别很大啊。。。

网友:
暂时还没想好

网友:
同意2#说法

网友:
采用花键的锁紧机构怎么样,我看有一定的可行度

网友(2018-06-30):
引用 网友A:
学习一下有的药品的瓶盖  在一定位置弄上键槽或者花键似的东西  别的方向光滑  打滑

茶杯,罐头上的盖子是不是更加简单一点,,但就是不知道如何设计。。。

网友:
许多案例 安全帽卡扣 气动调速接头的调节旋钮
上面有个盖,拔出旋转,按下锁死

网友:
把螺栓端部的螺纹敲钝,螺母就不会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