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传输流水线的电机选择有公式么

楼主(2013-01-06):
请教各位大侠一个问题,关于皮带传输流水线的电机选择,主要和那些方面有关?可以的话麻烦提供一下公式。

网友:
看看这个公式能否符合你

楼主:
首先我对大侠的回复表示感谢,在冒昧请教一下,如果用这个公式算出的电机功率后,如何选择配合的减速器呢?还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