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图所示的标注

楼主(2013-01-06):
包括指引线的设置与文字,符号的标注

网友:
小孔是Φ6的,大孔是Φ12的,大孔深3,3前面不应加个Φ。

网友(点评):
同意。觉得是标注错误,沉孔12深度3,3前面直径符号取消掉,直径6钻通孔

网友:
3前面的直径符号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如二楼所说为正确.

网友:
你可以下载一个AutoCAD Mechanical 2010或者其它版本的,基本上机械上用的符号都有了.不用手动去画.

网友:
5楼的讲得对。我用的是INVENTOR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