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礼品盒的自动装盒问题

楼主(2013-01-06):
如图中,一个礼品盒中需要装6种食品,并且每种食品只能装一个,礼品盒随皮带机运动,设备X应给怎样做才能实现食品每次一个食品落入皮带机上的礼品盒呢?小妹不才还请大侠们多多指教,感激涕零

网友:
如果舍得花钱,就用带视觉系统的柔性机械手(蜘蛛型机器人)。
不然就像图中一样多雇工人吧!

网友A:
其实很简单,你皮带做成间歇给料(分选机构)就可以了,电眼检测礼品盒到了,皮带就运动一下,不就给一个食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简单,你皮带做成间歇给料(分选机构)就可以了,电眼检测礼品盒到了,皮带就运动一下,不就给一个食 ...

间歇给料?首次听说,我现在想的方法是把皮带做窄点,把食品排成一列,在落料口用传感器检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