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文件想导入ANSYS分析,要怎么来导呢?

楼主(2013-01-06):
SW文件想导入ANSYS分析,要怎么来导呢?

网友:
SW另存为IGS格式,或x_t格式。
如果使用ansysworksbench,就简单多了,可以直接打开SW文件。

网友:
我的做法:首先保存SW为x_t格式,然后导入,最后选择主菜单的Plotctrls-Style-Solid model facets,选择Normal Faceting.

网友:
学到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