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MM后小冲压件,断裂带太粗糙,怎么去除

楼主(2013-01-06):
4MM后小冲压件,断裂带太粗糙,怎么去除毛刺及断裂痕 后续处理估计干滚及水震无法去除那么大的毛边

网友:
冲压件?精度要求不太高,就酸洗一下?

网友:
模具间隙大了

网友:
模具问题--模具使用过久磨损较大,不行换激光切割,再不行就线切割,反正工件也不是很大

网友:
上激光割把

网友:
使用间隙及合理以及刃口锋利的模具可以有效减少毛刺。或者使用好点的激光切割机,不过印象中4mm板的冲压效果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