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管包不锈钢板(厚度3mm的不锈钢板)的技术,请教

楼主(2013-01-06):
最近需要做一批包不锈钢的辊体,请明白的大侠指教一下技术方面的问题

网友:
什么问题都不说神仙也难指教啊

楼主:
补充一下,钢管外圆包上一层不锈钢,不锈钢厚度3mm,辊体直径350mm。长度4700mm。我想问一下如何包不锈钢,有什么技术要求,或包不锈钢的时候有什么好的方法。还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