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盘主轴上面的轴承,怎么样才能无损拆卸

楼主(2013-01-06):
我们有加工中心上面,有一根主轴运转起来响声很大,经检查是轴承不行了需要更换,轴承是紧配的 ,请教各位高手,怎么样才能把轴承无损的拆卸下来

网友A:
加热轴承   然后用拉马行吗?

网友B:
主轴建议别拆,除非对自己的水平有信心,而且结构比较清楚,否则有失去精度的可能。

网友:
这个问题最好还是找厂家来人解决。专业问题找专家解决。加工中心的主轴是很精密的部件。估计弄不好,自己装起来的精度还不如以前。

网友:
那个东西不好拆的,还只找厂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轴承   然后用拉马行吗?

不行,拉马没有着力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建议别拆,除非对自己的水平有信心,而且结构比较清楚,否则有失去精度的可能。

结构是清楚的,以前拆过报废的,只是拆的时候会把轴体弄出痕迹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构是清楚的,以前拆过报废的,只是拆的时候会把轴体弄出痕迹

那么贴出结构图,,,,,,看看能不能帮上忙???

楼主:
这是图片,请教各位为高手,有没有好方法无损拆卸

网友:
轴承本来就坏了,你还不拆啊?拆轴承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平衡敲出,或者拉马。调主轴不难,找到定位点,直接打表看跳动,慢慢调。

网友:
最好找厂家来修,你自己修有可能把精度修没了。好好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