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逆向计算齿轮传动。

楼主(2013-01-06):
小弟手里有三对齿轮,电动工具(云石机)上面的,是一模一样的。
开始时打算买回来做个小东西,后来比划下就出问题了。

小齿轮齿数:18,齿顶圆直径:11.44;
大齿轮齿数:43,齿顶圆直径:35.22;
其他参数一概不得而知,手里的量具只有一把卡尺和0-25的千分尺。
我的情况是现在我手里只有齿轮,没有齿轮应用的原型。

知道是变位齿轮,想请教老大们说说凭现有的工具可不可以测量和计算齿轮啮合节圆直径(也就是两中心距离)?
请老大们指教!

知道上图没啥用,但是还是弄上来吧。

网友A:
可以用卡尺测量出中心距,然后用斜齿轮的计算公式算出倾斜角等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卡尺测量出中心距,然后用斜齿轮的计算公式算出倾斜角等各参数

谢谢回复!你的意思我大概明白。
我的情况是现在我手里只有齿轮,没有齿轮应用的原型,所以没法测中心距。

网友(点评):
你实物都有了还测不出中心距????两个齿轮配合了比划比划就出来了。我这个外行人都知道了。

网友(点评):
把两个齿轮的中径算出来,相加应该就是中心距吧?菜鸟路过。

网友(点评):
老大,中径是分度圆直径还是啮合节圆?

网友B:
用手将俩齿轮啮合在一起,测量出孔边距L,小孔直径,大孔直径。
中心距 = L + d/2 + D/2 + △L
△L为偏差,是轮齿侧隙δ及孔径偏差△d、△D的函数,即△L=f(δ,△d,△D),具体表达式另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手将俩齿轮啮合在一起,测量出孔边距L,小孔直径,大孔直径。
中心距 = L + d/2 + D/2 + △L
△L为偏差 ...

谢谢老大讲解。
粗略的我方法知道一二,之前也看了一些这方面的东西。
只是对你说的关于德尔塔L的变量不太明白,不太清楚以现有的条件咋弄出来。

网友(点评):
纯理论分析。您现在手头上可以搞定的是前面3个,最后一个是修正项。这个得请教齿轮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