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零件

楼主(2013-01-06):
要做夹具设计,不太懂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A:
照图做就是呗,不过好像你这视图和我们这的不一样,是第3视角吗?

网友B:
这个是铸件,铣床和加工中心加工就可以了,有钻模的话,钻床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图做就是呗,不过好像你这视图和我们这的不一样,是第3视角吗?

主视图和俯视图,要求加工中间那个孔,设计夹具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铸件,铣床和加工中心加工就可以了,有钻模的话,钻床也可以。

不是加工这个零件的,是设计一个夹具钻中间空的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是名人设计这沉孔,,,,,,,,

网友(点评):
上方下圆,很有特点。。。。。

网友:
用一钢板为基底,按零件下面的四个螺栓孔中的三个配做销柱。装好一件活,与钻头对好位置,固定底板后就可以批量加工顶部的中心孔了。

网友(点评):
我看那图后的第一反应是1圆柱销1菱形销1板平面定位就OK了。看到老前辈的评论配3个销柱不是过定位么?装夹方便么?经验不是很足,见笑了。望老前辈指点迷津 不甚感激。

网友:
是铸件,还是很好做 的

网友:
中间那个方沉孔如何加工

网友:
7楼正解,一般都这么做!

网友:
是铸件,赞同7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