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件及开料件、折弯件等的未注公差尺寸有没有标准

楼主(2013-01-06):
求助:我们平时看图纸或出图纸时,金属切削加工零件的未注公差尺寸可以参考GB1804及GT1184,那焊接件及开料件、折弯件等的未注公差尺寸有没有标准啊?我觉得应该有不一样的标准吧?如果有那是什么标准啊?请大家赐教。

网友:
GB/T 1804-2000,网上有下载的。

网友A:
本标准适用于金属切削加工的尺寸也适用于一般的冲压加工的尺寸非金属材料和其他工艺方法
加工的尺寸可参照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标准适用于金属切削加工的尺寸也适用于一般的冲压加工的尺寸非金属材料和其他工艺方法
加工的尺寸可参照 ...

意思是如果是焊接工艺只能参照了?例如同样是中等标准从工艺上说焊接肯定更难达到啊?是否有焊接方面的专用的标准?谢谢!

网友(2013-03-26):
焊接件有GB/T 19804-2005,网上可以找到GB/T 19804-1998的,
钣金件我也想知道,折弯的精度应该比切削加工的精度低。

网友:
基本上采用精度13级,具体看各单位的特别习惯

网友(2025-05-20):
GB/T 37400.3《...重机  焊接件》规定:焊接结构未注公差执行GB/T 19804,其中未注尺寸公差执行-B级;未注形位公差执行F级。
这标准不严,一般焊接结构基本都能达到。(2013年没GB/T 37400,那时有JB/T 5000.3)

一般公司切削加工未注尺寸公差大多执行GB/T1804-m级;也有执行IT12、IT13、IT14级的,随着设备的加工精度的提高,现在执行IT14级的少了。
汽车、航空航天、GJB应该另有标准;也有的可能执行IT10~IT12级的。

去除材料未注形位公差, GB/T 37400.9《..重机 切削加工件》规定,执行GB/T1184-H级。(H级是高级、K是中级)。
对通用机械而言很多选择执行K级。

钣金件可以选择执行GB/T1804-C级。
钣金或焊接也可选择IT14、IT15、IT16级,根据产品来定,或贵司企业标准。没企业标准,技术和钣金焊接一起商量个标准。

今天刚注册,回答10多年前的问题,以资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