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燃机提高热效率的途径

楼主(2013-01-06):
内燃机的热效率,要提高到50%以上,途径只能是把压缩冲程和做功冲程分别在不同气缸内完成!再加上电子精准控制进气量和进油量,以及他的燃烧状态!

网友:
内燃机热效率目前最高只能做到37%,你能做到50%以上?

网友:
除非把燃烧做的非常完美、且吧散热及摩擦的损失控制在理想的范围内。不然在实际运用的内燃机中几乎没有可能。现在只在超大型的发电用内燃机中出现过、、、

网友:
也许可以接近50%,希望还有时间改进、并使活塞式引擎的工作效率在工业化生产、应用中达到50%。

网友:
绝热发动机配上涡轮复合系统效率还比较高,不过材料问题不太好解决,单靠提高燃油燃烧效率来提高热效率不会有多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