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我这样理解合理吗?关于形状公差

楼主(2013-01-06):
举个例子,如图圆柱度0.03,我是否可以理解为该轴的圆度0.03 轴心的直线度0.03. 当这根轴与孔配合最小间隙0.03时能否顺利插入孔?φ11f6 公差为0.011那么此时圆度0.03是否有实际意义?

网友A:
想想各自的定义,自己捉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想各自的定义,自己捉摸,

网友:
是否引用包容原则?如引用包容原则,圆柱公差应小于直径公差。

网友B:
形状公差一般不大于尺寸公差的一半,否则没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形状公差一般不大于尺寸公差的一半,否则没有意义。

引用包容原则时,所有形状公差(圆度,圆柱度,直线度,平面度)不大于尺寸公差,而不是尺寸公差的一半。

网友:
圆柱度可以解释为圆度和直线度两个的综合表现,即跟楼主的理解相同。虽然轴的公差比形位公差小,但圆柱度还是有意义的。这样子说吧,当这根轴直线方向表现为波浪形,但还是可以满足尺寸公差要求,但波浪的峰顶和峰谷超过了0.03,即可理解圆柱度超差。不知这样子解释是否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