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模锻错位问题

楼主(2013-01-06):
我用300T摩擦压力机,发现坯料放的位置偏前出来的工件上模就会往前错位,反之放的偏后就会往后错位,请教各位大虾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很正常啊。因为受力的问题。你在模具上加上锁扣就行了。

网友(2013-05-26):
同意楼上见解,想办法让他自动找正!

网友(2013-07-23):
模具固定问题

网友(2013-09-07):
加上锁扣就行了,单边间隙0.3-0.5MM的样子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