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将不锈钢薄板卷成圆圈(自动)?

楼主(2013-01-06):
如图所示,要通过什么样的机构才能实现自动将不锈钢薄板卷成圆圈?

网友:
有两种方案,一个是先裁切好尺寸,压头以后进卷板机,还有一种是连续送进,在位剪切,都可以,关键看生产率,

楼主:
多谢998大侠的指点

这个不锈钢薄板是已经照图中尺寸裁切好的,一片一片的,现在要卷成圆圈,让两端接触,可以进行下一道工序。

现在的问题是,从薄板到圆圈要怎么实现?卷板机的话对于这工件太大了。

不知道大侠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用一些夹具能不能实现呢?

网友A:
我们厂有款机器就是专门钢板卷圆的
卷完后直径误差可以控制在正负0.3mm
自动的,用两棍机构
我能说的只有这么多了
因为里面有一点就破的技术在

网友(点评):
好奇也没用,这款机器还算是新技术,不能多说,你们应该懂的

网友(点评):
简单东西,哪里来这么多的新技术。

网友(点评):
彭老师-。-我都说是一点就破的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厂有款机器就是专门钢板卷圆的
卷完后直径误差可以控制在正负0.3mm
自动的,用两棍机构

用两棍机构?我之前也有想过,不过自动送料方面有点困难

网友:
卷圆机,驱动辊用聚安脂

网友(点评):
断了那位兄弟的财路了啊,呵呵

网友(点评):
楼主是好人啊

网友:
我好奇,是怎么卷起来的?

网友:
二轴卷板机为一种新型卷板机械。其上辊为钢辊,下辊为钢辊芯外包弹性层,板材置于两辊间并调整其间距,使其接触——加压——下辊变形,板材随之局部变形,驱动两辊旋转,使板材连续弯卷成型。该机可一次成型,生产效率高,制品几何精度高,表面质量好,结构简单辊数最少,操作简便,便于实现生产过程的程控数控。 二辊卷板机用途广泛,适合快速批量制造薄壁管,通风管道、烟囱、过滤器,太阳能热水器,汽车排气管,储液(气)罐等等

网友(点评):
ps,内容来自网络,仅供参考

网友:
原理就是其中一根轧辊采用了高弹性的复合材料,让2根轧辊处于叠加的位置,这样有弹性的轧辊就凹进去了,当辊转动时把板材卷进去,利用其贴合面使材料卷起

刚开始,我还以为要用到起圈器之类的..

网友(点评):
简单的聚氨酯胶辊,没有所谓复合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瞅瞅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

网友:
这个东西对厚度的要求高吗?

网友:
有设备当然能干,刚刚干了一个半月的设备改造,也是白钢活,没设备,全用手,可想而知!

网友:
问:如产量是多少?规格有变化吗?来料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