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干普车十年了想学数控车,求助

楼主(2013-01-06):
我干普车十年了想学 数控车谁能给点资料 啊

网友:
咱不信,搞普车的熟练的,普通数控看一下就会了,还要资料?

咱见过好多工人都这样的。

我不会,不要叫我表演

网友:
数控很简单的。干普车这么多年了,工艺装夹什么的跟玩是的,学数控主要以下几点:
1.掌握G、M等等操作代码;
2.会编程,手工及自动均要;
3.会手动操作控制面板。
第一项需要死背,第三项最简单,第二项比较难,但其实根据不同的操作系统说明手册应该能看懂个七八成。。

网友:
好很背编程代码的,感觉数控比普通简单,

网友:
其实数车比普车容易学习的!!

网友:
找本书看看就好了,如果是从就业的角度来看,做了这么多年普车,学数车就当是玩儿吧,没必要改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