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2的螺柱冲8mm的内六方扳手用的沉坑,不是冲头折断就是螺柱冲裂,请教

楼主(2013-01-06):
M12的螺柱冲8mm的内六方扳手用的沉坑,不是冲头折断就是螺柱冲裂,有什么好办法吗?各位大侠?

网友:
电火花加工!!!!

网友:
冲多深,盲孔的话先拿钻头钻一下

网友:
冷镦螺丝?有些材料是要热镦的

网友:
你是在什么设备上加工?如果是冷镦设备加工的话,一定是模具问题,如果是图方便建议加工的话,底孔要打,然后在冲,冲头材料很重要!

楼主:
热冲,冲头用什么材料好呢?

网友:
我们大多用SKH-9的材料(高速钢)做镀钛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