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圆柱面上用螺栓,应该用什么垫片呢?

楼主(2013-01-06):
RT。求大神帮助
用球面行不?  22的外径

网友:
锥形垫圈,试一下,要不改成法兰面螺栓连接,法兰面内凹的那种,再就能否改用橡胶平垫,看行不?

网友A:
为什么不设计成或加工成内六角螺栓连接,不知道你的是怎么个连接,反正我一般见到的圆柱面上都用的内六角螺栓连接,  囧!

网友B:
我之前装过,用普通垫片,弹片,跟内六角头螺栓装配的,可能圆柱面比较大,有300mm左右的,直接就这样拧上去了,很紧

网友:
为什么不在圆柱面上铣一个平面。

网友:
蝶形垫片

网友:
直径大的画用普通垫片就可以;直径小的画铣削一个平面

网友:
铣平面,或者铣个U型的槽再在槽平面上开孔攻丝(很多刀杆的刀片锁紧就是这样的)。

网友:
或者是否可以用止付螺丝代替螺栓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设计成或加工成内六角螺栓连接,不知道你的是怎么个连接,反正我一般见到的圆柱面上都用的内六角螺 ...

对,使用的内六角,我就是想知道要用什么垫片?

网友(点评):
内六方就是沉头,就用普通垫片加弹簧垫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装过,用普通垫片,弹片,跟内六角头螺栓装配的,可能圆柱面比较大,有300mm左右的,直接就这样拧上去 ...

但是我的这个只有 22mm ,能用吗?

网友:
我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一般设计成沉头的螺栓!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的这个只有 22mm ,能用吗?

拧的时候垫片肯定是会变形的,但对紧固性没影响,我那个时候用的是M6的螺栓,不知道你这个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