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批量生产中,零件直径偏小,怎么办,新手求助

楼主(2013-01-07):
应该是刀具磨损

网友:
电镀一层

网友:
说问题一定说清楚,零件直径是内径还是外径?外径偏小可补救的措施电镀一层,精度高的话再磨削至尺寸;内径偏小的的话,可以铰刀铰削或内圆磨至尺寸。

网友:
内径偏小可能是刀具磨损,外径偏小怎么可能是刀具磨损呢?如果是内径偏小的话可以返工,外径偏小的话看改部位重要程度吧,如果是重要部位那就不要返工了,直接报废吧,然后召集相关人员开个质量检讨会,把原因找出来,谁的责任谁承担。只有这样,才能刺激大家有高的质量意识。

网友:
要及时修正尺寸的!

网友:
及时检查,及时调整

网友:
加工生产中没有检验抽检的吗?
刀具磨损应该是内孔吧、外径刀具磨损就是偏大了。
内孔偏小解决办法还是有的、去买个滚压头、每个滚一下就好了。而且同心度基本不会变。
我们做电机的那些轴承孔什么的故意做-0.05-0 然后用滚压头直接滚压至0-+0.02

网友:
外径变小有可能是刀没固定好、还有是机床误差、

网友:
正常啊 要修改刀补

网友:
要看实际情况,说说你的情况

网友:
一般批量生产都是30个抽一个检查的,尤其是车床,刀具会磨损,要几时调刀补或更换刀具。你老大忘记教你了?

网友:
偏小多少?偏小很多的话,那就直接报废,偏小在2丝内的话可以去电镀一下,电镀完了回来用砂纸打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