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锥的型号问题

楼主(2013-01-07):
   昨天有客户问到0.1900-32UNJF-3B这款丝锥,然后我就在样本上找了一下,结果没有找到,只有10-32UNJF,我问了一下公司技术部,他们却说这两款是一样的,但是具体的换算公式没有找到,所以,我想问问各位高手,这两款是同一规格吗,如果是,他们是怎么换算的,不是,他们的不同点在哪?谢谢了!

网友:
0.1900inch只是标注方法不一样和No.10一个意思 螺纹外径既0.19*25.4=4.826mm
美制螺纹一般简化标注方法,改写成No.1~12
你们这个是No.10-32UNF美制细牙螺纹

网友(点评):
您的意思是说0.19对应的就是NO.10 对吗 不存在换算的公式?

网友:
在这里可以学到东西!

网友(点评):
共同进步

网友:
只见过在这种,10-32UNF-2B(或0.190-32UNF-2B),表示美制内螺纹细牙,那个3B,还有UNJF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2B、3B内螺纹公差,UNJF美制航空螺纹标准的细牙螺纹。

网友(点评):
大虾可以专门找本丝锥的样本翻一下,什么牌子都可以,上面会有这个型号的,只是没有公差而已

网友:
1/4规格以下的按编号标记,为方便硬性规定的,不存在换算公式。

UN

UN

网友(点评):
多谢了,真正的需要这个

网友(点评):
换算公式0.013N+0.06,在你的丝锥札记里学到很多,以后还请前辈多指教。

网友A:
我这几天查了,有换算公式
(0.013N+0.06)*25.4=公制直径
0.013N+0.06=美制直径
N代表号码
No.10的直径是0.013*10+0.06=0.19inch
好多天了找这个帖子,终于找到了~

网友(点评):
果然是高手 我就怎么都找不到这个

网友(点评):
我们公司就是搞丝锥的,资料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几天查了,有换算公式
(0.013N+0.06)*25.4=公制直径
0.013N+0.06=美制直径

网友(2013-03-01):
楼上哪位有M11*1.25的反牙丝锥,三直槽的,急需采购,目前只看到有四槽的,但客户反馈四槽的容易带屑损坏螺纹,在此请教下大家是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这个还真帮不了你 我看了我们的样本 上面就没有M11这个标准 如果非标做的话 价钱就很高了 老外的价格真心桑不起

网友:
(0.013N+0.06)*25.4=公制直径
0.013N+0.06=美制直径
很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几天查了,有换算公式
(0.013N+0.06)*25.4=公制直径
0.013N+0.06=美制直径

真的很强悍

网友(2013-05-04):
好东西,学到新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