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冲压苞底孔的模具方案

楼主(2013-01-07):
现有一套模具,模具要求在一件已成型四个压苞底同时冲一个直径为12mm的孔。
发现难点:由于材料和回弹的问题,上一道成型模出来以后(或分批加工后),压苞成型高度相差0.5mm左右,如冲孔模具凹模深度固定,恐压苞压料不紧,冲孔效果不理想。
如模具结构上不能满足,只能统一降低成型高度,在冲孔模具上二次成型后冲孔。
求合理模具结构方案。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在第二次冲孔的时候将压料动作作为整形的一部分,将0.5MM的高度差消除,这样可以进行冲孔作业。适当的把压料板与整形凸模的压料力进行调整。估计应该可以。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点评):
目前只能降低压苞高度1mm,在冲孔前进行整修后冲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