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304H与SUS304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1-07):
不锈钢材料SUS304H与SUS304有什么区别

网友:
304    C 0.08 Si 1.00 Mn 2.00 P 0.045 S 0.03 Ni 8.0-10.0 Cr 18.0-20.0    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被广泛使用。
304H  C 0.08 Si 1.00 Mn 2.00 P 0.045 S 0.03 Ni 8.0-10.0 Cr 18.0-20.0    有良好的防腐蚀能力,冷加工后有较高的强度。

网友:
SUS304 C :≤0.07,SUS304H,C>0.08,H表示含碳量高低。

网友:
学习了,有力学性能对比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