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直线组合机构

楼主(2013-01-07):
公司现在做项目,我负责做其中一个模块,要求既能实现升降,又能实现旋转,其中升降和旋转的运动各自独立。
基本流程是升——旋转180度——降。升降的行程大致为30mm,旋转要求快速稳定。
我查了资料,有这样的升降摆动气缸,但是都要3500+的钱啊。。。领导要求整体成本在1500左右。。。
还曾经考虑滚珠花键的结构,但是一个花键副就要800多块了。。。
所以各位大侠,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啊,或者像升降摆动气缸之类的,有没有便宜点的哇。。。

网友:
RZ 组合臂
步进电机搭建就行
也有现成的买

网友:
你们老板太小气了

网友:
通过机械结构传动应该可以吧,只要买个电机就行了,
和绕线机运动有点类似

网友:
旋转用电机,直线运动用国产气缸,2个组合一下吧

网友:
曾经想过用旋转电磁铁,实现同类动作,成本比较低

网友(点评):
电磁铁不适合长时间通电,发热很严重,力也不大

网友:
需要用一个动力源带吗?

网友:
旋转运动和直线运动真的独立吗?

网友:
无杆气缸升降气缸+旋转气缸,可以吗

网友:
随便一个旋转汽缸都是一两千的,无杆汽缸也不便宜

楼主:
现在初步方案是气缸升降,电机带动旋转
不过气缸需要顶着上部夹持机构和电机一起运动。。。
我是想有没有办法,让电机不动

楼主:
还有就是。。。。RZ组合臂是什么。。
因为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初步方案是气缸升降,电机带动旋转
不过气缸需要顶着上部夹持机构和电机一起运动。。。

做个滑套,电机可以不升降

楼主:
恩恩,我合计合计,谢谢各位,思路拓展多了。

网友:
模块的动作还是不明白,升的动作跟旋转动作是同时进行的吗?
楼主能否说明白了

楼主:
不是,是升了再旋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初步方案是气缸升降,电机带动旋转
不过气缸需要顶着上部夹持机构和电机一起运动。。。

电机固定在上升行程的尽头  东西来了  带动旋转

网友(2014-01-02):
用摆动升降气缸

网友:
1500有点少,旋转又要换能稳定,难

网友:
不知道你每次旋转有没角度要求可以考虑用齿轮尺条

网友:
两个气缸即可实现!用于旋转的气缸的连接杆,做成L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