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液推杆的速度,位移可以精确控制,到底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3-01-07):
看资料 电液推杆的速度,位移可以精确控制,到底是怎么实现的,是通过控制电机的转速和制动嘛。如果是这样,我将该电机换成伺服电机,可以精确控制杆的速度,实现匀加速 ,匀减速,制动,求高人。

网友A:
你可以用‘步进数字阀’,或‘高速开关阀’,这两个我用过,当然还可以用伺服,伺服不好调整,比较费时间,

步进阀是机械反馈的,步进打开,机械反馈关闭,高速条件有困难,

高速开关,用PWM控制,你自己去解那个调制信号,要学点控制理论,

伺服也可以玩,但要会调整,请人玩,特别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步进数字阀’,或‘高速开关阀’,这两个我用过,当然还可以用伺服,伺服不好调整,比较费时间, ...

大侠说的是PID控制?

网友(点评):
不是PID,PID是电气系统,那个步进阀是机械反馈系统,有丝杠,有齿条,有拉线,有齿形带的,看你机械控制精度需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说的是PID控制?

机械反馈的系统到还没见过  一般什么东西用机械反馈多呢?

网友:
受教了,液压我也是刚接触坛里高手不少啊。

楼主:
以上是电液推杆的原理图,我想通过伺服电机控制泵,来实现推杆的位移和速度的控制,假设泵每转一圈的油量是一定的,则我通过控制泵的转数,以及转速是否可以控制杆的位移和速度?泵控技术有谁搞过,我现在有个项目,急需这方面的技术开发,有经验的联系我 QQ 153968178

网友(点评):
泵是有内泄的,容量不完全对应转速,你这个不必开发,没有意义,现成的东西一大把,买一个就可以

网友(点评):
哪儿有 能否推荐哈

网友(点评):
我要的是实习电液推杆的速度精确控制 ,哪儿有现成的产品,外形尺寸不能太大

楼主:
我要的是实习电液推杆的速度精确控制 ,哪儿有现成的产品,外形尺寸不能太大

网友:
我是做电液推杆的。

网友:
泵控电液推杆或者伺服阀控电液推杆都能实现位移精确控制,阀控精度更高,动态响应也好。

网友:
电液伺服驱动器,也称电液推杆,驱动手动拉杆或脚踏板,用于工程机械的遥控改造。
MLT/FBK电液比例伺服驱动驱动器
MLT/FBK电液比例驱动器由比例减压阀、LVDT位移感应传感器、活塞驱动机构、比例放大伺服驱动电路组成。可用电位器比例电信号指令来控制,也可用CIVP比例量分级模块产生的开关信号来控制。MLT/FBK驱动器适应于重型工程车辆的机构控制,可实现对发动机油门、制动、离合、速度换挡、换向阀 的遥距驱动控制。可直接机构连杆连接,也可用软轴与机构拉杆或机构踏板连接。采用MLT/FBK电液比例驱动器是实现移动工程机械遥控改造的极佳选择。

主要特点:
        预设断电或急停时安全复位
        输入信号范围: 0V –5/10V
        推/拉力:60-120公斤
        闭环控制的位置传感器LVDT 感应型
        机械行程: 0-40mm (单向)可调,
        机械行程: 0-28mm (双向)可调
        工作次数:1,000,000次
        电源:12/24VDC
        刚性拉杆,可用推拉软轴连接
        随供安装附件
        防尘、防水等级:IP65
        定位设定次数无限制
        安装简单、操作方便
        价格低廉、安全可靠
        定位重复精度:0.01mm
        具备超载、过流、反向保护
        液压先导驱动、比例伺服
        DC液压动力单元提供独立动力源(可选)
优点:
        实现对发动机油门,制动离合、速度换挡、液压泵,液压换向阀 的遥控
        提供60- 90公斤推/拉力(90公斤在20 bar的状态下)
        当断电或急停、离合时自动释放,并可容许驱动器在设定位置浮动
        最大行程可根据发动机的最大转速设定,以防止发动机过热
        定位位置可随意设定,给操作员提供了最大的控制范围
        LDVT位置反馈提供了闭环控制回路,可实现离合器接合后的自动回位
可供有线/无线电遥控使用,为操作员提供了多种控制可能性

网友(2013-02-15):
通过电磁量的大小,进而就是电流的大小

网友(2016-05-14):
通过电控的吧,估计是

网友:
楼主无私谢谢分享,好的东西希望大家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