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反镗孔循环,请教

楼主(2013-01-07):
各位大侠,小弟在使用西门子840D,要用到反镗孔。镗孔是CYCLE86。但反镗是什么参数。各位大侠请指教

网友:
还没见过反镗循环的,用G01好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哦

网友:
G01可以吗?

网友:
用G01.GO都可以简单方便.如果孔径足够条件允许建议用螺旋铣削效率搞

网友:
用参数反镗的话你试试将CYCLE86所有的参数设为相反.在程序保存的界面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