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螺纹怎么设计?

楼主(2013-01-07):
非标螺纹怎么设计?用哪个标准?刚遇到一个要在轴上套螺纹,轴直径有200左右,刚接触这块挠头不懂呐!请大侠们支招!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我们曾经做过M38.5×1.5的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曾经做过M38.5×1.5的螺纹

这么小的螺纹没有GB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曾经做过M38.5×1.5的螺纹

你是如何设计的?跪求赐教!!!!

网友B:
还是有的大神说的好,这种事根本无解,不可能三言两语说清楚。但靠楼主自己又做不了,花钱请人设计,公司又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有的大神说的好,这种事根本无解,不可能三言两语说清楚。但靠楼主自己又做不了,花钱请人设计,公司又 ...

网友:
数控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