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料管旋转接头,这个设计思路如何

楼主(2013-01-07):
各位大侠,我现在设计了一个细粉下料管的旋转接头,不知这样构思对不对,请大家指教一下,要是谁有现成的设计图,请拿出来分享一下,谢谢了
1.

2.

网友:
说实话,没有搞清楚你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怎么旋转的啊?没有看到滚动件啊?靠干摩擦滚动的吗?

网友:
你点出焊接点的位置,是何用意。这与旋转接头的密封有什么关系。
这个思路别人根本无法判断,因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你问问客户吧。

楼主:
只是因为自己从来没有做过这个旋转接头,客户有要求,现在作出的构思自己也觉得不咋样,所以希望哪位大侠能提供一个设计图。
需要的参数是:1、接头下面的料管旋转角度只是在0--120°间;
              2、上面料管为DN200,下面斜管为DN250;
              3、料粒度是30目左右

网友A:
旋转接头是这样的,大概意思。俩轴承定位,轴向力大不能用这种,然后一个密封圈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接头是这样的,大概意思。俩轴承定位,轴向力大不能用这种,然后一个密封圈搞定。

怎么看不见你发的图呢,能再发一次吗

网友:
你这粉料有没腐蚀性,之类的性质
不过看你的结构中最主要是想达到2个要求把,一是不能泄露,二是可以转向
你的结构转向可以到达,泄露时间久了,可能就不行,可以参考下泵轴的填料密封方式,外加以填料压盖

网友:
也没有看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表达的不够透彻

网友(2016-02-15):
应该楼主需要的是这种

网友(2016-12-30):
滕州亚弘旋转接头专业设计与制作

网友(2024-01-11):
引用 楼主:
只是因为自己从来没有做过这个旋转接头,客户有要求,现在作出的构思自己也觉得不咋样,所以希望哪位大侠能 ...

这应该就是大口径一点的,管道回转接头,口径是没问题,还需要知道转速和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