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塞杆 冷拔钢, 直径25毫米的活塞杆可以用成型冷拔钢吗?长度2米!

楼主(2013-01-07):
直径25毫米的活塞杆可以用成型冷拔钢吗?长度2米!

网友A:
材料合适就可以,表面要镀硬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合适就可以,表面要镀硬铬

998大侠,必须要镀铬吗?我是指正常的活塞杆工艺!

网友(点评):
不镀铬,也最起码要镀锌磷化

网友(点评):
2米长,镀硬铬后,镀层不均匀,圆柱度超差。那么下道工序采用外圆磨?无心磨?绗磨?请指导。多谢。

网友:
看到有连铸球铁棒,据说性能很好,可以用来做活塞杆。

网友:
最好的冷拔钢是9级精度,但现在可遇而不可求。没有热处理,也没有表面处理,做活塞杆,不管是气缸还是油缸,只能说像,不能说好。
现在市场上可以买到经过表面高频淬火,无心磨床精磨,然后镀铬抛光的光圆钢。这种光圆钢外圆公差为g6的,用来做圆导轨;公差为h7和f7de的,就是专业化规模油缸和气缸制造厂大量采用的活塞杆材料。
去任何一个机电市场转转就可以容易解决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