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一个发热转动的滚筒,怎么把电热管加装在滚筒内部呀

楼主(2013-01-07):
我要做一个旋转的能够加热到150度左右的能转动的滚筒,可是把滚筒里面加装电热管的话,里面的电热管拉出来连接电线那不是电线也跟着滚筒在一起转动,那不就行不通了,这里请教各位,我的目的就是把一个旋转的滚筒,能给他加热到150度,滚筒表面不能加装东西,能在滚筒里面加装,或者在滚筒两个轴端加装,恳请各位有成熟想法的朋友赐教下,不胜感激,谢谢!

补充内容 (2013-1-8 14:09):
这滚筒的尺寸为:筒身长300,两轴端长都为100mm,滚筒外径90,内径70,两个轴端直径现为30mm,若根据需要最大两轴端直径可以更改加大为40mm,请教下,这个怎么加装东西,既要滚轴自由传动,筒身外表面光滑运作。

网友A:
油浴,再把油加热到一百七八十度,间接将滚筒加热到150度

网友:
这个主要问题是解决通电,且在回转过程中不能断电的问题。

网友(点评):
旋转通电,有两款产品插头结构可以实现,但涉及到专利......

网友(点评):
通电简单,有电用旋转接头。

网友B:
有集电环可以用的

网友:
开个通线槽啊

网友:
BY不用集电环,我能做,可以提供图纸。,你的外结构尺寸发过来dhfanyuehua@126.com

网友:
你参考一下电动滚筒的方式就行

网友:
1.电磁辊可以加热到300多度,节能方便,但是成本比较高。
2.滚筒里面装电热管。
3.滚筒里面做流道(螺旋流道或直流道),然后用模温机油加热。

网友:
还是集电环简单、实在一点

网友C:
利用轴导电呢,用类似电机碳刷的东西和轴连接。

网友:
刚设计了一个通水的旋转接头,心想通电的旋转接头不知道有没有,原来就叫集电环啊,哈哈……
明年准备参加一个电气的培训班,学点电,补补血……

网友D:
不知楼主有没有看过热转印机器,就是把塑料膜的图案烫到塑料上。

我给你个建议,转筒大不大?不是很大就用发热管烤,150度能上。这样既没有接触滚筒表面,又简单。不知道楼主具体结构?

网友(点评):
头一次听说。不被经验约束住真的很重要。谢谢

网友:
轴心是不动的啊    看看电动滚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利用轴导电呢,用类似电机碳刷的东西和轴连接。

仁兄,有成熟点的市场买的到得产品吗?像你说的利用两个轴端来通电加热,那就还是涉及到接线点不能随着滚筒一起转动这个最需要避免的障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楼主有没有看过热转印机器,就是把塑料膜的图案烫到塑料上。

我给你个建议,转筒大不大?不是很大就 ...

滚筒外径90,内径70,2个轴端直径30,我就是2个这样尺寸的滚筒利用导程轴承座上下安装,中间压塑胶皮的,但是温度需要在150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浴,再把油加热到一百七八十度,间接将滚筒加热到150度

我这个是需要延压塑胶皮料的。不能在外表面用油。由于使用热油内部加热成本过高排除使用,现征求的是加装电器加热的方式,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集电环可以用的

版主大人,请教下这个集电环可以装在滚筒的两个轴端,然后使滚筒加热又不影响直接接电吗?

网友(点评):
兄弟,请百度 集电环,虽然我讨厌百度,但是不得不用。厂家一大把,

网友:
我的想法是在外部加热空气,通过中空的中心轴送入,循环加执,当然要加风机送风,与轴联结的风管也要考虑与旋转的轴配合问题

网友:
或者是轴不动,驱动滚筒转动也行,只要轴不动,相信加热装置就好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仁兄,有成熟点的市场买的到得产品吗?像你说的利用两个轴端来通电加热,那就还是涉及到接线点不能随着滚 ...

碳刷就是不随轴转的啊,是用弹簧顶住和轴紧密接触,电就传导过去了。本体是用石墨做的,很软不会伤轴,而且自润滑,更换也方便,可以买电机的,市场可以买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需要延压塑胶皮料的。不能在外表面用油。由于使用热油内部加热成本过高排除使用,现征求的是加装 ...

联系我,用催化是燃气红外,节能环保,转换效率高 114897506

网友:
采用电刷的形式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端面打孔   空中放入加热棒   再用热电偶测温  ok

网友:
可以用导电滑环,一端固定,一端旋转,可以在网上搜搜!

网友:
做这个没有多少难度,可以给你全套的电热辊筒图纸

网友(点评):
可以提供吗?谢谢。

网友:
加2个碳刷

网友:
参考电动滚筒,非常简单。

网友:
装集电环

网友:
可以用外部设备加热滚筒吗  滚筒如果是金属的可以考虑像高频淬火一样在外面套个交感线圈加热

网友:
和轴连接的做个导电的环,和轴一起转动,里面塞上加热棒,外部的电接到一个碳刷上,碳刷和环弹性接触。

网友:
很简单的,在滚筒轴的一头装一个活动的电联结器,最好用紫铜制作,如不明白可联系在下。

网友(2016-11-08):
做一个像年轮一样的零件锁轴上,另一边做两个接触片带弹性的就

网友:
用电滑环,专门用于旋转件的线缆

网友:
见过行车滑环电机吗?

网友(2023-08-23):
有标准的滑环可以采用吧。

网友:
看来是没吃过烤肠

网友:
外加感应线圈。中频感应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