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的一台挤压机工作不稳定

楼主(2013-01-07):
1  厂里的一台挤压机工作不稳定,油缸柱塞杆正常时有10公斤压力就能退回,最发现设备工作1,2小时后退回时的压力一次比一次高,这次是1o公斤,下次是15,运行几次,再下次是20公斤,最高我看见有100公斤左右,最后是主缸不能前进。

2  主缸快进时1O公斤就可以了,可开主缸前进按钮后,柱塞杆不前进,压力表显示沒压力,当人工顶插装溢流阀的电磁阀后,压力可以到安全的210公斤压力,然后再按前进按钮,柱塞杆又能前进了。有时顶一次,有时要顶三四次。

  设备为600T挤压机,电路控制正常,电磁阀线圈正常,控制元件的阀芯没有卡阀现象,控制元件都是插装阀,油泵是斜轴式轴向变量泵,主缸是柱塞缸。设备不稳定,有时很正常,人工顶下阀芯后,有时可工作几小时,有时每前进一次须顶一次。还有就是发现系统回油压力有些高,多高沒有测量!

补充下,整占设备有3台泵,变量泵控制柱塞缸,2台定量泵控制基它油缸,回油箱的回油都是通过一根管道进冷却器,然后回油箱。请前辈们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液压原理图有没?

网友:
把液压原来图传上来

网友A:
压力表显示沒压力,当人工顶插装溢流阀的电磁阀后,压力可以到安全的210公斤压力,然后再按前进按钮,柱塞杆又能前进了。有时顶一次,有时要顶三四次,        检查溢流阀电磁铁插头,清洗或者更换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表显示沒压力,当人工顶插装溢流阀的电磁阀后,压力可以到安全的210公斤压力,然后再按前进按钮,柱塞杆 ...

电磁阀更换后,还是出现这样的现象。

初步的故障分析是回油背压过高,电磁阀打开后,T口存在一定的压力,而倒致插装阀主阀芯打不开,原理图不见了!我画张草图再传上来,让大家帮分析下!

网友:
系统工程

网友:
我是修挤压机柱塞泵的。

网友:
检查下滤清,散热吧

网友:
油路有堵塞情况。

网友:
检查下回油滤芯吧

网友:
有没有回油过滤器?检查一下滤芯

网友:
换电磁阀溢流阀,试下。可能有卡的时候。

楼主:
回油管上没有滤清器,只是直接进入板式冷却器。溢流阀的先导电磁阀换过,也没用,现准备更改冷却系统,回油管分別直接引入油箱,另加台管道泵直接在油箱中循环冷却!以减小回油背压。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下

楼主:
这几天改了回油管!问题解决了 !谢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