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架怎么实现升降?

楼主(2013-01-07):
第一个图这种我倒是知道,第二个图这种如何实现一个人能够让它升降(前提在上面已经有很多衣服的情况下),谢谢大家,请指点下

网友A:
升降的目的为何?

网友B:
晾衣架是有国家标准的,不能让你放很多衣服,好像每根晾杆负载15kg,很多企业都可以做到30kg,钢丝绳上有一个滑轮组,使用动滑轮结构就可以将摇柄上的提升力降低一半

网友:
有意思呀

网友:
第二个图的管里放螺杆,不用控制精度

网友:
第二个图本来就是可以调节高度的赛?

网友(点评):
第二图片就是靠那个黑色的塑料螺母锁紧的,松开螺母手动调整高度的。你是湖南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降的目的为何?

初步有个想法,不用在晾衣服上 而是想要种菜, 阳台农业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晾衣架是有国家标准的,不能让你放很多衣服,好像每根晾杆负载15kg,很多企业都可以做到30kg,钢丝绳上有一 ...

我之前有过这个想法用到滑轮,呵呵 不过进一步让他美观那块 我就想不懂了

网友:
LZ,牛逼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