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转换为CAD

楼主(2013-01-07):
solidworks工程图转换为CAD时图纸比例会变化,有时图形很小,图框很大,有时图形又超出图框,请教高手,怎么解决啊,谢谢!!

网友A:
没必要转出来啊,在SW里直接出不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转出来啊,在SW里直接出不挺好的

应客户要求,且CAD通用啊

网友:
你出工程图的比例在哪儿改的?

网友:
拉一下长度,看比例是多少,然后直接在cad里整个图纸缩放(SC)。

网友:
有没有 直接出图时  设置比例的      proe里有----sw应该也有吧

网友:
不知道你是不是solidworks的三D图刚转二维出工程图的时候可以选择比例,

网友:
直接转为DXF格式就行了,不管客户用什么样版本的CAD均可以打开。

网友:
工程图另存DWG或DXF格式时,点击选项,选择激活比例输出1:1。

网友:
楼上正解,我转图时好像从来没出现楼主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