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齿轮的分度圆直径和中心距能否求齿轮的参数?

楼主(2013-01-07):
已知相互啮合的一对斜齿轮,大齿轮分度圆直径690.08mm,小齿轮分度圆直径116.03mm,中心距403.06mm
 根据以上条件能否求出斜齿轮的齿数,模式、螺旋角?求高手

网友:
齿轮很重要的一个参数,模数。。。。。。?????

楼主:
就是不晓得 图纸上只能看到 分度圆直径与中心距啊

网友A:
一个齿数为m,另一个为n,则根据条件,貌似2m和2n也是一种解。。。。。。

你在图纸上再好好找找吧。

话说这数据怎么这么不整齐,.03,.06,莫非是测绘出来的。

网友:
数数齿数,然后用分度圆直径除以齿数,求出端面模数Mt,然后大概测一下倾斜角β,算出cosβ,然后Mt除以cosβ。求出法面模数Mn,取标准值。然后根据中心距,反算回去。如果是不是变位齿轮的话,应该好算。

网友B:
若数据无误,可以肯定是变位齿轮,模数齿数组合可能性比较多,,,,,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数据无误,可以肯定是变位齿轮,模数齿数组合可能性比较多,,,,,算啊,

模数是5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齿数为m,另一个为n,则根据条件,貌似2m和2n也是一种解。。。。。。

你在图纸上再好好找找吧。

0.3 0.6是图纸上的

楼主:
谢谢各位了 现将设备拆下 数了哈齿数 这个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