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房补加一个工位,上边的承重工字钢要接上一块,求想法

楼主(2013-01-07):
注:穿过文字的竖线只表示分割线,不表示工字钢

图有个问题说明下,左边伸出的那两条线左边还有立柱,原厂房在左侧立柱左边和左侧立柱右边伸出的一米,就是说原厂房是穿过文字的竖线的左边的全部,而右边是要加进来的部分

网友A:
那个吊车原来就有吧?如果有的话就不用考虑是否可以安装吊车,只是在原来的结构上再多了一节,多加的这一节的柱、梁参考原有的规格尺寸应该即可,在纵向上跟原来的外伸梁对接的节点做成刚接的,可以找一些图例参考下合适的方法,另外现在的结构也有柱间支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吊车原来就有吧?如果有的话就不用考虑是否可以安装吊车,只是在原来的结构上再多了一节,多加的这一节 ...

我刚在网上找了些型材刚接的图片,看着一个不错的是焊接然后腹板焊接加螺栓连接,两个翼板也是,但是强度校核这么不会做,这个有没有什么方法。

网友B:
如果是担心焊接强度,这个没必要。焊接处的刚度要比整体部分要高。如果担心整体横梁的刚度,则重新计算下就可以了.我想,简单的横梁挠度计算,楼主应该能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担心焊接强度,这个没必要。焊接处的刚度要比整体部分要高。如果担心整体横梁的刚度,则重新计算下就 ...

这个能做,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