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20CrMo材料,攻丝M5*0.5,底孔4.6mm通孔,转速700r,大批量,老爱卡坏丝牙

楼主(2013-01-08):
求高人赐教

网友:
牙有多深啊!有没有试验一下其它的速度啊!有没有淬火啊?

网友:
请把具体情况描述一下,否则谁都判断不了。
丝锥类型,什么设备,精度要求,冷却方式,材料硬度……

网友:
楼主需要丝锥可以联系我,瑞士品牌,QQ1957211284

网友:
低孔改成4.7的不知道影响要求不?如果不影响,建议底孔改4.7.钻头可以订做!

网友:
底孔多大

网友:
转速过高,切削扭矩大,刀具损坏。建议放500看看,使用油基切削液和螺旋槽丝锥也会有一定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