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热处理,请教

楼主(2013-01-08):
请问我有一根直径20的45号圆钢,想在上边车M20的紧固螺栓,螺纹的硬度在HRC56-58。
现在的问题是:
1)热处理是用淬火处理吗?
2)螺纹能不能进行热处理?
3)我只要螺纹达到要求的硬度,在热处理的时候是局部处理还是整体处理?
我对这一块不是很懂,望前辈能赐教,谢谢!

网友A:
设计有问题,选用45钢材质,你要求的硬度要求56-58HRC,热处理很难达到的,即使表面能达到,估计心部达不到,很容易断的,再就是高强度螺栓,连12.9级的螺栓,根据GB/T 3098.1-2000.强度也就39-44HRC。如果你的螺栓要求硬度高,你选42CrMo材料要好点,比45钢好淬些,记住要回火,再就是螺栓一般调质好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计有问题,选用45钢材质,你要求的硬度要求56-58HRC,热处理很难达到的,即使表面能达到,估计心部达不到 ...

大侠能不能讲讲45#钢和42CrMo具体分别用在什么场合下,一般区别。

网友:
此设计不合理,螺栓不可能这么高硬度。

网友:
45钢,达不到此硬度!材料选用错误!毛坯调质后加工,再螺纹部份高频淬火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能不能讲讲45#钢和42CrMo具体分别用在什么场合下,一般区别。

这两者的使用场合,机械工程材料课本讲得很清楚了,实际生产中也应用得很广泛,我再讲,或是找度娘贴上去,没意义,呵呵。

网友:
螺纹不会用那么高硬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