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水泵流量小

楼主(2013-01-08):
水泵流量小,怎么才能变大。原来还是很大的?

网友:
有没有压力表,看看泵的出口压力!

网友:
你可以试一下 把水泵的电源线换一换试试

网友:
可能是废润滑油堵塞,清理水池,用清水加两瓶洗洁精到进水池,打开水泵冲洗

网友:
...
5楼方法不错

网友:
有可能堵了,卸下来用气枪吹吹,没堵的话可能是水泵的问题,检查水泵里面的叶轮是否磨损太大,那样打不上水去!换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