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在不同位系统里安装,怎么样转换

楼主(2013-01-08):
64位系统怎么样才能装32位系统的solidworks,谢谢,求教,32位怎么才能装到64位系统里?

网友:
一般不建议这样安装,2008曾经在64位系统下装过32位程序,对有些提示忽略,可用,修改兼容性即可

网友:
一般安装包里32  64  位两个都有

网友:
楼主为什么要这么用呢?
64位的系统,最好装64位版本的SW
但记得把内存加到8G及以上,反正也便宜。
俺就是双系统,WIN7 64和XP共存,双主分区,用PQ切换活动分区来切换系统。两个系统一点关系也没有,完全独立的。WIN7跑64位的SW,XP跑工程软件。挺好的。
也可以在WIN7下用虚拟机,但俺不喜欢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