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气灶做时效,是不是瞎胡闹?

楼主(2013-01-08):
试制一批零件,没有什么强度之类的要求,选用了H65黄铜,从铜排上切下,铣削成型。但是使用中发现在不受外力的条件下,零件会自然变形。我怀疑还是在铜排制造过程中留下了内应力。查了下有两条路子,一个是放足够时间。另外就是反复低温加热。我这也做不了多少,所以就放煤气灶上联烤带烧,一天三顿饭,烧三遍。哈哈。但是老婆不高兴,说我是瞎胡闹啊。哈哈。请各位材料和机械专家指导下,看这样可行否??
还有就是,个人觉得,粗加工的毛胚拿去去应力,会不会比直接拿下好的材料去应力好?

网友:
低温加热应该有均匀的要求吧?

网友:
除了低温加热,还可以振动去应力,呵呵。就是想人工时效吧。

网友(点评):
哈哈,我这个就只能叫做连烧带烤,不敢叫做人工时效啊。我的这个零件变形挺烦的,因为要求两边绝对对称。加工我已经想出办法了,两壁作为一个旋转体一次加工出。就是这个变形挺烦的。

网友(点评):
呵呵,不保密的话,发图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点评):
给别人做的东西,图纸就不发了,过两天送去精加工了以后,拍照片大家看吧。

网友:
用烤箱可能效果好

网友:
这本书 可以参考看看,定价60元。

H65消除内应力的低温退火大约是260~270℃,保温时间未知。

网友(点评):
谢谢谢谢,我看今天能不能在网上订。实在是太感谢了,要学的东西真是越来越多啊。感谢感谢。

网友:
找到的去应力退火材料,木有H65的数据

网友(点评):
感动啊,真是太感谢了,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H68 H70平均下,260-295应该没问题。还要保持温度2-3小时,看来原来真的是有点胡闹了。还是送出去做吧。

网友:
你要有拉力机,可以夹住材料两端强行拉伸至超出弹性极限,也能比较好的控制变形

网友(点评):
没有这么大的拉力机啊。还是谢谢您了,不知道能否解释下原理?谢谢。

网友(点评):
一个简单的比喻,团在一起的钢丝,相互缠绕勾搭,你拉压它都会回弹,形状难以稳定,如果你强行拉开,使得团在一起的结构断裂、分离,卸去拉力的时候,它的回弹就很小了。

网友(点评):
强拉可以让材料晶格畸变、部分连接键断裂,晶体会重新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