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液压缸图纸设计 谢谢各位大侠了

楼主(2013-01-08):
设计的同步举升系统应满足举升400t、举升行程1m的要求,我采用的是三个相同规格的液压缸并联完成同步举升,只是现在不知该怎么选择什么规格的,,求各位大神帮忙了

网友A:
速度,同步精度要求多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同步精度要求多没有

位置同步精度:<1cm;速度同步精度:<1mm/s;是我疏忽了,这位大哥能帮下忙吗?谢谢

网友(点评):
还缺...俺写啥你答啥哪?

网友B:
需要大家给你出套设计计算说明书?还是要求大家给你算好选好把结果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大家给你出套设计计算说明书?还是要求大家给你算好选好把结果告诉你?

这到不用,只是不知道怎么算无从下手啊

网友(点评):
找本《液压传动》教材,上面有基础的设计过程。

网友:
选择3个缸径280的柱塞缸, 通过刚性连接,最简单经济的方式;复杂点就得电比例控制了

网友:
油缸上没有问题的,找个正规厂家就可以满足您的需要的,主要是你的工况要求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