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车螺纹的问题~

楼主(2013-01-08):
小弟厂里经常要车M22*1.5的内螺纹
套路就是镗到20.7,然后车螺纹,深度大概是25不到吧,这个M22的螺纹真的很费刀啊,刀杆16、12的都试过,好的时候能做20件一个刀尖,运气差的时候也就6 、7件.....
刀片是三韩的,不算太好,但是也差不多能用吧,做M27的内螺纹时一个刀尖也能用40-60件~

对了 这个料的外圆不是车过的,就是个普通棒料打的孔。

我现在想请教大家:这个M22的螺纹我用丝锥行不?车床是HTC2050 斜床身后置刀架的。如果用这么大的丝锥的话,这么安装呢?
或者说车的话,这么才能提高刀片的寿命呢?车外圆?换好刀片?

网友:
用丝锥也挺难的,得看你加工的材料是什么材质,看你刀片就加工那么少,估计不好加工。还有就是机床的扭矩够不够。

网友A:
刀片是三韩的?那货不是做刀杆的吗?
加工时的转速?进刀方式?进刀数?内孔刀具对刀一定要对好,很多时候刀尖中心高度对不好的话很影响寿命。

网友B:
下刀路线问题,分层下刀,每层左右赶刀

楼主:
呃 材料就是普通的Q235, 加工时候转速就是600吧,300-800我都试过,区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刀路线问题,分层下刀,每层左右赶刀

这个看不懂哈,我是用G92做的,您是说用G76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片是三韩的?那货不是做刀杆的吗?
加工时的转速?进刀方式?进刀数?内孔刀具对刀一定要对好,很多时候 ...

三韩好像就只有螺纹刀片,其他刀片还真没见过。。。。

转速大概是600吧 300-800我都试过,区别不大,进刀是G92,进刀是6刀:21.3  21.7  22.0   22.2  22.25 22.25大概是这样吧。

刀具的中心高应该是没问题,因为做M27螺纹的时候就没什么影响,而且后置刀架的中心高+变径套精度还是有保证的吧。

网友C:
用丝锥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丝锥行的

大家是怎么安装丝锥的呢,M22丝锥的柄直径是16mm,直接用固定车刀的筒夹貌似不行,还是把丝锥上面和U钻一样磨个平面出来?

网友:
买京瓷的吧 刀杆也用京瓷的  M30x1.5 的 我一个刀剑做1000个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看不懂哈,我是用G92做的,您是说用G76么?

G76和宏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G76和宏都行

G76就在书上面看过,还真没用过,用法大概知道。
不过还有两个问题哈,那我镗孔的直径镗到多少呢,还是20.7么?
还有就是G76第二行的P,也就是牙高的参数是F*0.65还是F*0.5413啊,我在论坛上查了一下用这俩数值的貌似都有。

做M22*1.5公制内螺纹的话 大概就是
。。。。
G76 p020060 Q100 R0.05
G76 x23.95  z~~ p975 q300 f1.5
。。。。

对了,我还看到有的地方Q P 这些是千进位,有些是毫米呢,这个怎么确定,还是改参数呢?
谢谢。。。

网友:
看你工件什么材质的了,不锈钢建议用卡迈斯的刀片。其次你垫刀的高度很有关,在不在中心高上?转速方面/吃刀量方面都很有关

网友:
不锈钢的话建议换卡迈斯的刀片吧,我一直用的比较好用!价格高点,其次你垫刀的高度很有关!转速/吃刀量大小都决定活的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