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一种设备,传感器耐疲劳压力测试实验用

楼主(2013-01-08):
设备是用来做传感器耐疲劳压力测试实验用的!只要是用液压泵抽抽对传感器进行不同程度的压力冲击!大概是这个意思,怎么样设计,怎么样选择液压泵啊,可调节压力范围在50MPA以下!

网友A:
1,要有一个容器,蓄压用,可以把你设备放里面,也可以拧到外面的螺纹上,

2,要一个加压系统,小系统,高频,没有特定曲线的,用多凸轮叠加,找一个你满意的曲线就可以了,

3,大系统,比如海底用的一些东西,要浸没在容器里面的,用滚动丝杠,电伺服,计算机设定,这个可以达到400-600赫,

4,再大的系统,用PWM带阀,这个响应就低了,但可以用这个与多凸轮叠加,用计算机控制曲线,

总之,选择一个合适的系统,就可以了,论坛有图片,有讲解这个的,你可以自己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要有一个容器,蓄压用,可以把你设备放里面,也可以拧到外面的螺纹上,

2,要一个加压系统,小系统, ...

真的吗 不过我是个新手 你说的这些不是很明白

网友(点评):
新手要学习,多学习吧,你遇到具体问题了,可以提出来,大家商讨,基础的技术问题要你自己学习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要有一个容器,蓄压用,可以把你设备放里面,也可以拧到外面的螺纹上,

2,要一个加压系统,小系统, ...

在帖子上回复后下面的广告怎么弄上去的啊 请教!

网友(点评):
不太懂论坛的广告问题,有技术问题你说,我可以解答,论坛广告是管理员的事情,俺不在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要有一个容器,蓄压用,可以把你设备放里面,也可以拧到外面的螺纹上,

2,要一个加压系统,小系统, ...

哦 好的 谢谢 这个液压泵怎么选择啊 我需要的压力范围是0-50MPA内,在这个范围内这个可以调节自己想要的压力吗

网友(点评):
泵压与你系统压力没有直接关系,一般做实验设备,泵压比你要用的最低压力低10公斤就可以,再往上面增压,比如你实验最低压力在50公斤,你系统设在40就可以了泵也用40,再增压到50Mpa,这个过程是计算机控制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 好的 谢谢 这个液压泵怎么选择啊 我需要的压力范围是0-50MPA内,在这个范围内这个可以调节自己想要的压 ...

液压泵的设计额定压力是不是一般都有个范围的,我做实验所需要的压力(系统压力)要根据泵的额定压力来吗

网友(点评):
你的实验压力与泵压力没有直接关系,泵是充液用的,充满液,没有气泡,泵就完成使命了,增压是系统增压,你用泵增压?怎么精确控制?也没法实现计算机化控制,没法设定曲线控制,大哥,你自己玩的东西,太随意了

网友B:
楼主需要学习一下基础液压知识,再来做设计。不要像老板们一样认为设计实验台不需要专业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需要学习一下基础液压知识,再来做设计。不要像老板们一样认为设计实验台不需要专业知识。

接受指教和批评 谢谢 有基础资料学习下嘛 论坛里面

网友(点评):
论坛里下载需要积分,到标准分享网www.bzfxw.com找找吧,那里可以直接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接受指教和批评 谢谢 有基础资料学习下嘛 论坛里面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液压泵的设计额定压力是不是一般都有个范围的,我做实验所需要的压力(系统压力)要根据泵的额定压力来吗 ...

我没表达好 呵呵 我是说比如在市场上买一台液压泵,主要看什么指标,它应该有个额定的压力吧,不能超过它,不然系统增压过大,泵承受不了,没作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