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沟球轴承6212安装问题

楼主(2013-01-08):
请问各位高手,深沟球轴承6212立式安装,转速较低(低于100转/分),其轴向定位可不可以只固定外圈或只固定内圈?谢谢!  datangman2006@163.com  13780236285 郑先生

网友:
不可以,只固定一个圈,另一个圈会轴向攒动

网友:
最好不用,虽说深沟球轴承可以承受一定的轴向力,但是磨损会很大。

网友:
不能,需要双向定位

网友:
最好上图,轴端结构,另一端结构都标明,这样大家好分析一些,瞎猜是不行的。

网友:
加个隔套,把内圈在轴向也固定一直有没有可能?

网友:
你啥情况都不说,咋整?猜谜么?

网友(2014-04-07):
承受轴向力有限,必须内外圈全固定!

网友A:
关键是此轴承是起到什么作用,是固定端还是浮动端。如果是固定端,可承受双向轴向力,内外圈都需要固定。如果是浮动端,不建议使用深沟球轴承。如果轴承外圈或者内圈表面进行轴向位移而起到浮动端的作用,对轴承使用寿命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此轴承是起到什么作用,是固定端还是浮动端。如果是固定端,可承受双向轴向力,内外圈都需要固定。如 ...

请教一个问题  轴承轴向浮动和径向浮动都是怎么做的?

网友:
轴承的轴向浮动,圆柱滚子轴承可以实现,也有些设计是通过轴承外圈与轴承座之间的松配合,让轴承在轴承座内实现轴向位移。至于径向浮动,没有听说这个名词,径向跳动与轴承游隙有关。

网友(2014-05-17):
加间隔套,为什么非要省事呢,避免后期运行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