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n和Vc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3-01-08):
问一下Fn和Vc的区别是什么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Vc是否=转速×fn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A:
Vc=∏*Dm*n/1000
Vc:切削速度(m/min)
n:转速
Dm:工件直径(mm)
∏:圆周率

楼主:
fn vc=什么啊刀片上的

网友B:
东芝泰珂洛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芝泰珂洛刀片

我也不知道什么牌子的,不过挺好用的,就是不知道这个品牌是什么档次的

网友(点评):
中文叫:泰珂洛,刀片还可以!我们厂主要用车刀

楼主:
图片上的vc=每分钟进给还是切削进给啊

网友(点评):
Vc就是每分进给,你看单位赛:m/min米/分。 刀具合上给你的就是:100——400之间;可以在之间进行设定。

网友:
Vc是线速度是换算转速的

楼主:
n=vc×1000/π×d?e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点评):
公式 是对的,不过你要根据实际切削情况进行改变,尝试不同的切削参数,选择最适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Dm*n/1000
Vc:切削速度(m/min)
n:转速

我已经知道怎么用了,我问的是我们公司的人,虽然你说的很模糊,还是要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