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KUMA卡盘怎么内夹、和不夹零件情况转起来

楼主(2013-01-08):
新接触OKUMA一段时间了、调机时发现不夹工件不能镗爪子、撑内孔也不能转、   搞得我调机很不方便、求各位大侠们跟我解答下好吗? 小弟不胜感激、   QQ532136125

楼主:
谢谢各位   分享  一下吧。

网友A:
参数要设定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要设定嘛

怎么改啊 、   在那里  参数是多少

网友(点评):
这个还真帮不上你了,我没用过大隈的系统。你得看系统参数说明书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可以先看看面板上有没有内外卡爪选择按钮,没有才去改参数。 再笨点的方法,最不可取的办法。把液压卡爪的两条油路对掉安装。哈哈

网友:
应该有选择按钮的,你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效加工。

??  不明白

网友(2013-07-24):
面板上没有按钮的,在参数里面改就可以了

网友:
不夹持就想转?我是没玩过。。不知道有哪位大侠指导下。。。

你现在不能转是因为信号没有到,所谓信号就是 外夹 或者内撑信号没有反应(简单的说就是指示灯亮)

一般来说你可以买个偏心修正器来解决

最后你如果不夹东西镗爪子的话,镗出来也是不准的!

网友:
MAZAK 可以反撑镗爪子,不过平行度会有1丝。我们在面板上有M1按键可以切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