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成型铰刀加工铸铁件,粗糙度不好的问题

楼主(2013-01-08):
28的铰刀,加工27.6的孔,加工完粗糙度要求Ra1.6以下,铸铁件,高速钢铰刀,请问转速和进给多少最合适,谢谢

楼主:
那位师傅帮忙下

网友:
低速,加油试一下

网友:
高速钢的铰刀,几乎没用过。
但是,刀具的原理都是一样的。你的余量是没有问题的;你先检查铰刀的跳动,看看是否合格;每齿进给0.06-0.1之间试试。

网友:
我这有点资料 希望能帮到您

网友:
转速给低点,把刀子背锥磨小点。减小主偏角

网友(2013-05-14):
十分有用 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