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地线带电,请教

楼主(2013-01-08):
今天测了办公室220V三孔插座,火线和地线间电压约170V,零线和地线间电压约70V,火线和零线间电压230V。求助高人回答。

网友:
用电器有漏电现象,接地线是假接,漏电电流被引入姐弟回路。火零间230伏正常。

网友:
估计里面的线老化或者进水了吧

网友:
你的零线是不是接开关了,没有可靠接零。

网友:
1,地线有问题,没有很好地接地。

网友:
我遇到过的问题,但是没你遇到的这么高,我遇到的只有二十多伏。最后的故障原因是在变压器的那个地方没有良好的接地。只要那一端做了良好的接地,这种问题就没有了。9 L* }( M; D+ C/ [6 `

网友(点评):
有道理,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