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83系统, 镗孔,用G86指令,但是孔内有刮伤,请教

楼主(2013-01-08):
广数983 系统  镗孔  用G86指令,  但是孔内有刮伤,难道广数不想其他循环指令有镗刀退刀量,然后再返回R点吗????? 请高人指点,  还是我指令用错了 ,  还有一点 广数983 没有主轴定位吗   ?????????

网友:
广数没用过,FANUC,MAZAK都是用的G76,G86肯定会刮伤内壁

楼主:
为什么呢G86 刮伤呢

网友(点评):
G86 G85 粗镗好好看看这几个这几个循环指令的不同点就知道了

网友:
用G90  或G71 \G72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