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精度要求的盲孔,平时大家是怎么加工的?

楼主(2013-01-08):
请问大家,有精度要求的盲孔,平时大家是怎么加工的,28的孔,0.02的公差,孔深30,底部是平的,我想用镗刀,就是想到是盲孔,接近底部的时候,铁屑会挤压到刀片,影响孔的尺寸

网友A:
先钻,再用键铣刀铣平底部,最后铰,你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钻,再用键铣刀铣平底部,最后铰,你看行不行

这样效率提不起啊,有镗刀不是更快更好吗?只是方法的选择

网友(点评):
刀架装钻卡平底钻,钻后留量 ,镗刀精车 这活最多20-30秒一件

网友B:
用车床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车床车

问题是想在加工中心上一次下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车床车

没做过这样子的活,麻烦给讲讲具体怎么做呗。用镗刀的话,刀尖要过中心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做过这样子的活,麻烦给讲讲具体怎么做呗。用镗刀的话,刀尖要过中心的吧?

一般都是轴承位中间无所谓,边要平

网友:
建议先了解孔的用途,再选择加工方法

网友:
打通,后堵

网友D:
要分粗  精车 25的孔 深度30  盲孔  0.02公差 我天天做 很稳定的

网友:
先用键槽铣刀钻然后G02留量10-20丝再精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分粗  精车 25的孔 深度30  盲孔  0.02公差 我天天做 很稳定的

我说在加工中心上面加工啊

网友:
先粗镗 孔底的加工就要用铣刀走圆铣底平面,这个刀的长补不是对刀仪对的而是到加工好的Z0平面凑的 我们做过 首先我说一下精加工余量是很少的 开切削液所以不要担心铁屑问题 第一个调试时最好用G88孔底手摇听声音到。

网友:
直接用镗刀镗就是,我的空是0.016的都是直接镗的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选择刀具要注意排屑问题,以免影响精度

网友E:
我的工艺:
1  D22 U 钻加工到29.8,
2  D24.7 过中心插铣刀到30,
3  D25精镗刀到位(注意精镗刀刀补准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工艺:
1  D22 U 钻加工到29.8,
2  D24.7 过中心插铣刀到30,

哥们  D20的刀  刀口就有 D25.6  你用D25的刀 不怕 进不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哥们  D20的刀  刀口就有 D25.6  你用D25的刀 不怕 进不去啊

你做机加工多久了。不清楚你对加工中心使用的刀具如何认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工艺:
1  D22 U 钻加工到29.8,
2  D24.7 过中心插铣刀到30,

不好意思,没有看到是D28的孔。
那改成D25U钻
D27.7插铣刀
D28精镗刀
如果孔底没有接刀要求和位置度很高精度的话D28铰刀也可以代替镗刀